回到基础看看谁知道的啊(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12-09):
电动机为了减小启动电流,用星三角启动.看那个高手画的图是最好的.用3个交流接触器,1 个时间继电器
因为星三角的图纸很多重种,我要的是接触器坏的时候,不会容易短路,启动完成后,时间继电器也断电,按扭故障时候,不会引起大的故障,(短路)....还有一点排除故障的时候要容易,,,,,,,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都是PLC了..学习一下继电器控制也是好的啊!!!!!!!!

网友A:
所谓最好是什么标准?楼主给说说看啊。

网友B:
我也正想借此机会来看看Y---三角到底有多少种画法!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用模块就可以省掉一个线圈

网友D:
用LOGO控制也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E:
晕 自己认为好就行了

网友F:
呵呵呵呵。。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太简单了。。。。

网友G:
`我给你选一下东西,
你用正泰的QJX2系列星三角减压起动器。
时间继电器不用电源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有点简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