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的编程

楼主(2008-12-09):
我想大家编个模拟量输入的程序上来看看啊 ,最好是西门子S7-200的。请大家帮忙看看啊。我刚学到模拟量编程这里,感觉不怎么清楚

网友A:
西门子200的模拟量编程属于最简单的编程啦,直接使用mov即可,比如MOVW AIW0,VW0 (*就是将模拟量第一个通道传送到VW0*)

楼主:
那应该要转换成标准的常数啊

楼主:
要不要跟三菱的一样啊 还要设置偏移什么的啊

网友B:
只要把内型弄对就行 然后自己设下上下限, 温度要X0.1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