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有没有变压器方面的权威专家,来帮我看看啊?

楼主(2008-12-09):
有一台出口的设备,对方的电压是三相415V,50HZ的,现在的负载是国产的三相9.1KW的空调,请问如果我配一个变压器,把415V变成380伏,需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负载是9.1KW的三相空调,直接启动,谢谢!

网友A:
35KW-40KW可以直接起动.你就去订一个5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B:
由于电压高不了多少,用串电感的方法降压最简单。

网友C(2009-02-15):
最好用400V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400V电机

网友E:
根据启动电流除以额定电流应小于等于3/4+(变压器容量KVA除以4倍电机功率)直接启动经验公式在测得该设备的启动和额定电流值可反算出直接启动的变压器的容量。至于415v电压如果设备的耐压超过此值,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工作电压允许5%的波动。如一定要要达到380v,你只要根据变比查一下公式就能结果。

网友F:
工控人家园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地! 能人异士,江湖高手辈出!

网友G(2009-04-18):
加三分之一的功率就可以了,15KW的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H:
那么大的公率差20来V 电压直接用问题不大的

网友I:
我想大家,指一个变压器的容量通常用VA

网友J:
你就去订一个15KVA的变压器就可

网友K:
我想可以直接用,

网友L:
用20KVA变压器

网友L:
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M:
只要不是变频空调,公率差20来V 电压直接用问题不大的

网友N:
没必要的,选个440V电机。

网友O(2009-05-31):
在电源进线上串一截黄铜线,利用工作的压降来达到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