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9):
请问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都是常开点啊,

网友A:
X20 只要通了每个扫描周期都会通的
X21 只有接通的那个扫描周期会通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那这个输入的时候还是LD指令吗?

网友B:
你打LDP就可以了, 箭头朝下的话就打LDF
下载积分:+1(dangyug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前一个是一直接通
后面的是扫描上半周期接通!!
下载积分:+1(dangyugang) 热心助人!

网友D:
完全正确,OK

网友E:
多看看手册,搞什么嘛!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学习了,不错哦,多研究吧。

网友G(2009-02-14):
呵呵,虚心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H(2009-04-18):
20为按钮型的常开点按下去不动一直保持ON,21意思是按下去不动只接通一小会,明白

网友I:
呜呼, 说明书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使用,有空看书吧

网友J:
X20  只要通了每个扫描周期都会通的
X21 只有接通的那个扫描周期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