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做电泳设备的??

楼主(2008-12-09):
我最近遇到电泳加工 问题 就是加工出来的产品 有真空? 是为什么呀 是材料的问题 ?? 还是油漆的问题? 还是前处理的问题? 还是后处理的问题? 还是烤炉的问题?? 哎! 麻烦的很呀

网友A:
什么是真空啊,没听说过,只知道在电泳的时候会产生针孔的,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首先是油漆的问题,要测量油漆的PH、固体分和颜基比,还有温度,然后电泳的电流电压,还有零件本身的缺陷也会产生针孔现象。QQ410416398

网友B:
我厂有铝合金氧化,电泳,着色的设备,不知和你的一样不?如一样的话,我问下车间的工人,我厂电工不管生产工艺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