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电缆线怎么做

楼主(2008-12-09):
请问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电缆线怎么做?

网友A(2009-12-02):
没得做的。PLC 485口你能做?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2010-01-02):
用485BD模块啊
模块上用1#与3#端接
2#与4#端接 就可以了
1。3正 2.4负

网友C(2010-02-10):
先跟据变频器编写PLC程序再设变频器,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