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限时程序

楼主(2008-12-09):
结合时钟 做一个限时电路 针对某些客户不给余款很有用
可是我对OMRON不是很明白 还望大虾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方法有两种:
1.利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可做个限时程序;
2.利用内置日期、时间做个到时程序。
然后,利用互锁(IL、ILC)把主程序......
但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现在的破解密码的软件满天飞,锁了也没什么大作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大多有上位机(IPC/或其他),在上位机上做点动作一般客户是破不了的.

网友C:
1楼 高见啊

网友D:
这个方法好了

网友E:
我有一个程序,你要用的话需要再改动,因为是三菱的
定时触发故障PLC程序详解(梯形图).rar

网友F(2009-03-04):
“但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现在的破解密码的软件满天飞,锁了也没什么大作用。”是的,这事我遇到特多!

网友F:
加密没有用的,现在高手特多。

网友G:
欧姆龙CPM2A好像不太好写这个程序吗?
cnydb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到了时间程序自动清除!包括所有内存区。
有没有哪位高手有好的办法清除?

网友I(2010-10-15):
可以以上电次数计数器、时钟等,前提是必须要加电池,而且电池如果取下来必须检查不让程序工作,保护可靠

网友J:
同意一楼的,其实不是每个用户都有这么NB的,我们用的就是内置时钟。只要设置巧妙。程序这么多步。没有注释,查死你。

网友K(2010-11-18):
使用CP1,CJ1/2,CS系列PLC

网友L:
不推荐,会产生纠纷的。虽然你的目的达到了,客户知道后会更麻烦。

网友M(2010-12-26):
我也来学习下
迈翔

网友N: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O(2011-01-25):
写个时钟日期,写的长一点让他看不出来。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到了时间程序自动清除!包括所有内存区。
有没有哪位高手有好的办法清除?
这个方法好了

网友Q:
1楼受教了

网友R(2011-03-08):
欧姆龙的没编过,三菱的编过

网友S(2011-04-13):
想学习先进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