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FX2N系列PLC输入节点问题

楼主(2008-12-09):
我不小心把 COM 端与 +24V 端短接了一下, 不知道对本机有没有损害

网友A:
你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COM,24V阻值,问题不大,再加电测量,严重的话会烧毁整流变压24V电源,轻则只损坏24V过流保护部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检查下电源是否还能工作,一般没事儿。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没事,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不下三次,

网友D:
一般没事儿

网友E:
有保护电路,无事的.不过,不要这样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COM端与输入点之间是不是连通的,在PLC内部

网友F:
我试过没事

网友G:
没事的,放心.

网友H: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事,不过最好注意一下 (注:两个+24V不能短接, 否则很严重)

楼主:
但是,
我写入程序后,输入点没法工作

网友I:
一般没事

网友J(2009-01-20):
我也试过了好多次了,都没事,以前老的PC就会,现在的都有这个保护功能了

网友K:
哈哈。。我也知道了 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L:
希望以后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