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PU上MPI口的波特率被设置成了其它数值,如何恢复

楼主(2008-12-09):
如果CPU上MPI口的波特率被设置成了其它数值,如何恢复

网友A:
打开硬件组态,按照图片的步骤~

网友B:
这里要补充的是:如果不小心将MPI的波特率设定到187.5K以上的话,那么是需要原装电缆来进行修改的,山寨版的电缆只能到187.5K。
以上

楼主:
根据你的办法做了,还是不行,请帮忙。

楼主:
显示如下

网友C:
设置PG/PC通信接口为PC Adapter (Auto),在属性里测试网络通信波特率,原后用在硬件组态里设定好(恢复)PLC通信波特率,用测试到的通信波特率(前提是通信成功)把硬件组态下载下去就可改变CPU口上MPI通信波特率了。

网友A:
首先你要跟现在的PLC通讯上才能下载组态,同楼上……

网友D:
支持2楼的,估计需要用原装的通讯线了。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我用的USB/MPI+编程电线,可能用原装的通讯线可行,可惜没有原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