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请问FX-20GM的传输线什么型号的,怎么做

网友A:
SC-09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一天贼忙 不要吓说,FX-20GM是20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09

一天贼忙 不要吓说,FX-20GM是20针的,

网友C:
一天贼忙 不要吓说,FX-20GM是20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天贼忙 不要吓说,FX-20GM是20针的,

谁瞎说,你见过FX-20GM没有

网友E:
见过FX-10GM,是20针接口的,而且Windows也没配置的软件,像是用示教单元设置的
FX2N-20GM应该是用SC-09的通信线吧

网友F:
我使用过FX2N-10GM的定位控制单元,它的通讯线就是平常FX2N用的那种SC-09的线,包括FX2N-20GM也是这根线。那个20针的是输入和输出的端口,不是通讯用的端口。对应的编程软件在本论坛就有,而且我还汉化过发在家园里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4801.html
[attachments=17526]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使用过FX2N-10GM的定位控制单元,它的通讯线就是平常FX2N用的那种SC-09的线,包括FX2N-20GM也是这根线。那个20针的是输入和输出的端口,不是通讯用的端口。对应的编程软件在本论坛就有,而且我还汉化过发在家园里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4801.html
[attachments=17526]
[attachments=17527]

眼镜放大点,FX-20GM。FX2N-G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谁瞎说,你见过FX-20GM没有,你是不还在路边¥¥的小孩呀,我还有两个,今天还在用,你说的是FX2N-20GM

网友G(2009-01-10):
吵吵吵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