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的OS,BOOTOS.安装

楼主(2008-12-10):
三菱触摸屏的OS,BOOTOS.安装是不是新的屏第一次使用,都象电脑一样要装系统后才能用呢? OS安装和BOOTOS安装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两个都需要装还是只装其中一个呢?

网友A:
这是哪个型号的?我用了几种都不需要安装OS啊,直接画好界面传输就好拉

网友B:
BOOTOS一般屏上的比你用的软件内的要新,所以不用装!OS是必须要装的。

网友C(2009-02-15):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