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描述:一开始设置
描述:网络设置
描述:点击在线工作
描述:点击在线工作后,就出现是否连接PLC,按了是之后就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大家好,我是新手,才开始学OMRON,不过我在编程上有些基础了,之前学过西门子和三菱,前几天,在官方里面下了:omron-CX-Programmer 7.3软件 但听你们说这此版本是限制版本,像功能块就被限制。不是很明白,究竟7版本同6版本区别在那里呢;在官方那下的“CPM1A_2A_2AH_2C Programming Manual W353-C1-04”手册感觉没有用,还有刚刚用编程了个小程序,连不上PLC上,出现以下内容:

             以上图解

        这些我都设置了,还连不上PLC,我那台PLC设备是OMRON SYSMAC CPM2AE,,是在官方下的CX-Programmer 7.3软件。。求师兄们指教,,

楼主:
还有我在官方网下的仿真软件没有用,起不了作用,还有 那个解密软件什么意思
呵呵,真的希望指教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您玩CPM2A的机型,本身就不支持FB,那么功能块限制对您也无意义~~

其次,欧姆龙的CX-Simulator模拟器软件不支持CPM2A机型的模拟,因此您也不能责怪软件限制。

第三,解密软件是解CPM2A的加密的~~

要探讨您不能连接的原因,请您提供相关通讯参数的设定画面以及编程电缆的型号等具体信息。

以上
  • 下载积分:+1(bite) 热心助人!

楼主:
    哦,不过  “欧姆龙的CX-Simulator模拟器软件不支持CPM2A机型的模拟,因此您也不能责怪软件限制”这一点我吾明,可不可以提供仿真软件给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不过  “欧姆龙的CX-Simulator模拟器软件不支持CPM2A机型的模拟,因此您也不能责怪软件限制”这一点我吾明,可不可以提供仿真软件给我呢

    仿真软件只能提供对 CP1H,CP1L,CJ1M,CS等有限的型号的支持~~因此您如果旨在模拟CPM1A,CPM2*的话,是无法做模拟的~~您需要将程序下载至PLC中运行。

    以上
  • 下载积分:+2(bite)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你的解说,听你这样说,OMRON好像有许多局限啊,刚刚下了解密软件又是用不了,又不支持?如果你有的话,可不可以提供个解密软件要支持CPM2AE的

楼主:
    刚刚看了你的帖,好帖,“不会用CX-Simulator仿真欧姆龙程序的来看看!"我也下了来看,不过为什么CX-Programmer 7.3软件,没有与CX-Simulator模拟器软件集成在CX-ONE软件中的?之前,我装过4.0版本,看见也没有CX-Simulator模拟器的,就装了7.3版本,是不是我应该下载个6.0版本来用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你的帖,好帖,“不会用CX-Simulator仿真欧姆龙程序的来看看!"我也下了来看,不过为什么CX-Programmer 7.3软件,没有与CX-Simulator模拟器软件集成在CX-ONE软件中的?之前,我装过4.0版本,看见也没有CX-Simulator模拟器的,就装了7.3版本,是不是我应该下载个6.0版本来用好呢?

    因为当初CX-ONE2推出时,CX-P的软件版本还是7.0,而因为后续的Bug,因此需要升级,此时才推出了7.2,后来升级为7.3.

    就像微软的XP一样,不断的进行升级,如果您购买的是正版软件,那么现在的CX-ONE2会包含最新的版本。

    至于您使用哪个版本无所谓,当年的CX-P 2.03版本软件也一样可以对CPM2A进行编程~~

    以上

楼主:
    可以得话,加我Q:516371349,,多多指教

楼主:
    多谢,现在我对CX-ONE2,CX-P,仿真,都有了一定的概念

楼主:
    我已经截了图上来啦,希望您们帮帮我这个新手,谢谢

网友B:
    网络类型改为toolbus

楼主:
不可以的,我那个PLC设备型号是OMRON SYSMAC CPM2AE, 那就应该网络类型为SYSMAC WAY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多谢以上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多谢以上的解释~~~
那你是怎样解决的,请您尽快回复我,谢谢

网友D(2009-01-31):
一般是串口通道问题,可查看你电脑占用的是第几个串口,然后在和PLC连接时,设定就改成第几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