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是网站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楼主(2008-12-10):
请问各位 是网站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每次登陆网站都会提示有病毒
如图

网友A:
是你的系统的原因。右击桌面的IE图标,选择清楚历史记录,清楚COOK等,然后做全盘的病毒扫描。。。估计你的系统里面还有病毒的头文件。。。。

网友B:
有两种情况:
1,以前中的病毒
2,你的电脑中了ARP,上任何网站都会中毒
鉴定是否网站还是个人电脑被挂马的方法:
IE上面,查看,查看源代码,看第一行有没有脚本调用
如果在每台电脑上都有这一行,很可能是网站中毒被挂马
如果只有一个局域网的电脑,或者只有数台电脑有这个,那就是那些电脑或者局域网中了ARP
目前本站无毒,可放心使用

网友B:
此外下载到的附件请自行查毒
不少附件是网站上的会员们上传的

网友C(2009-02-15):
防毒杀毒不可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