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有一台电动机想停一个小时转俩个小时的线路图该怎么设计啊?

楼主(2008-12-10):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电动机想停一个小时转俩个小时以此循环的线路图该怎么设计啊?
因关系到成本问题能不用PLC 吗?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线路图应该怎么画?

网友A:
用一个JS48S-S的定时器,上面可以设定两个时间,时间范围从0.1S-999H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哪要是下一次循环还可以吗?

网友A:
只要定时器线圈有电就一直自动循环的,你自己上网去看看就知道了,几十块钱的东西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

楼主:
哦!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B:
搞两个定时器互锁就可以了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线路稍微想一下

楼主:
我要循环的。我也想过互锁可是不行啊!也有可能是我想的线路不对,麻烦大哥帮忙想一下好吗?

网友C:
你可以用个按钮启动一个KA1,用KA1的一个常开ka1串上TC2的常闭,之后一个节点分两路,一路去控制TC1【设2小时】线圈,另一路串上TC1的常开去控制TC2【设1小时】的线圈。另起一行用TC1的延时开去串上ka1控制电动机接触器。自己再加入停止点即可即可。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D:
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E:
选料的时候要注意,"有的延是器是两组继电器都延时才动作的,有的延时器内一组继电器延时,一组是不延时的"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选用一组延时一组不延时的比较好用,可能利用内置不延时的继电器常开触点做自锁原件,接线方便,电路连接相对简单些

网友F:
用一个时控开关就可以实现,几天的间隙运行时间都可以的.特必简单.

网友G:
用单片机

网友H:
用微电脑时间控制器
可以设8组定时起停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I:
设计一台电动机转俩个小时停一个小时的控制线路图,供楼主参考。
下载积分:+1(mks) 谢谢我回去看看!

网友J:
采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K:
有这样循环的时间继电器买啊!

网友L:
要准确动作的话,最好用数字是的,二楼提供的型号很好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关注!

网友M:
用PLC 就行了

网友M:
你找个 小女工 专门给你开开关把 一举两得!!!

网友N:
用一个欣灵的DH48S-S 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O:
NI你用时间控制器啊

网友P:
看了一下14楼的线路图,它不能按楼主的要求自动循环!我也试做了一个,供楼主参考 !
附件: dianqitu.doc (34 K) 下载次数:31

网友Q:
买个时控,看看说明书,很简单的,方便又便宜

网友R:
14楼的电路可以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有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S(2009-02-11):
同意7楼的

网友T:
用时控器是不行的,要用循环时间继电器,现成的。

网友U:
兩個計時器加一上繼電器就可以了.
互相学习

网友V:
菜鸟技术

网友W:
照7楼说的做  没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个按钮启动一个KA1,用KA1的一个常开ka1串上TC2的常闭,之后一个节点分两路,一路去控制TC1【设2小时】线圈,另一路串上TC1的常开去控制TC2【设1小时】的线圈。另起一行用TC1的延时开去串上ka1控制电动机接触器。自己再加入停止点即可即可。

网友Y:
七楼那位师傅的可以我都照着他说的画了电路图

网友Z: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AA:
唉,你干吗不用双设定的时间继电器.那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经常用

网友AB:
恩,一个双控继电器解决问题

网友AC:
如此问题,呵呵

网友AD:
自己做个电路板吧,20块钱就差不多了。

网友AE:
我家抽水为了防止不水井抽干.用一个水位控制器,外加一个计时器,这个计时器,就是抽几分钟,再停几分钟,二个时间都可以调正,直到水位控制开关水满后,再切断计时器源,有一次控制水位的线被老鼠咬断了, 一个晚就一直抽几分钟,停几十分钟的抽,你要的就是这个原理吧, 去买一个双计时器的

网友AF(2009-04-17):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就行了

网友AG:
大哥这个不难吧////有一个冰箱用,时间温控

网友J:
可以参考此图

网友AH:
用一个JS48S-S的定时器,上面可以设定两个时间,时间范围从0.1S-999H

网友AI:
用双循环时间继电器就OK了

网友AJ:
拿到各位没听说过微电脑时控开关吗?正泰和德力西都有,具体型号查选型样本,大约50元,可以设置准时准点的开机停机时间。我用过控制鼓风机的,很好用。

网友AK:
KT1运行延时,KT2停止延时

网友AK:
漏了点用KA3常闭点进行控制

网友AL:
成了么?要注意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以及时间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等等细节问题!

网友AM:
25楼的可以14楼的不能实现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N:
支持7楼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O:
用一个微电脑时间继电器,24小时可控制的那种,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设置好控制时间就行,用它来控制电动机的运转电路。

网友AP:
用1-2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设定16组的)。我就这样搞的。效果不错,时控开关(40元)来控制一个接触器,成本相当低

网友AQ:
把线路图画出来的啊

网友AQ:
你既然是节省成本的话就应该用最少的代价做最多的事情
而且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AR:
用一个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或用一个小型的PLC 解决

网友AS:
小电路一个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AT:
用一个正泰JS48S-S双时间继电器,上面可以设定两个时间,时间范围从0.1S-999H,就可以用了,价格不是很贵,大概在70元吧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谢谢

网友AU:
做一个延时控制回路,网上有样例,自己查查

网友AV(2009-05-28):
用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几十元钱)来控制接触器。
我曾经用过,能分很多段,时间段一周内任意!

网友AV:
说明一下60楼的设计,如果时间继电器选用不当会导致电机转2个小时一直停下。
当KT2线圈断电瞬间,其常开触点又马上闭合,KT1来不及动作,如此往复!
我曾经设计使用过类似的电路,但有些时间继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AW:
用微电脑时控器可以实现
电路特别简单

网友AW:
修改后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