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热电偶和热电阻模拟量处理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08-12-10):
以前处理的全是热电偶
现在要用热电阻
两者处理方法是不是一样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问题是你用的是不是专用模块,如果是专用模块那按说明书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模拟量信号输入的那就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在仪表上设置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楼主:
用的都是EM231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学习下,我们就是用热电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