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三菱伺服MR-J3的源型和漏型是怎样切换的.是否和变频器一样用跳线实现?说明书上找不到.谢谢.

网友A:
不用跳线,漏型输入时DICOM端接入24V正,DOCOM接入负24V即可,输出DICOM和DOCOM与输入同名端对应;源型相反。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说明书上不是很详细,又不敢试怕弄坏.老贵的了.朋友帮大忙了.

网友C(2009-02-15):
接法正好相反,因为电流的流向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