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422编程口通讯

楼主(2008-12-10):
请问,SC09电缆连接FX2N PLC,调好参数后,用串口调试工具能写/读PLC数据吗?我试了连接不到.

楼主:
麻烦详细说说,谢谢!

楼主:
比如说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是这样吗:02 30 31 30 46 36 30 34 03 37 34

楼主:
试了不这是不行呢.

网友A:
这样子行的啊

楼主:
不知为什么不可以,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呢

楼主:
试过可以的朋友可以留下QQ或E-mail吗?还请赐教!

楼主:
终于可以了,是调试工具有问题,换了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电脑和PLC用SC09编程电缆连接.先设置好PLC D8120的通讯参数,然后改电脑的COM口参数和PLC一至,用串口软件直接发数据就能读和写了.
只是做测试,没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