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负载问题

楼主(2008-12-10):
变频电机驱动恒转矩负载进行速度控制,同一个模拟量的转矩给定值(给变频器),为何在电机低速时没问题,而在高速时就不行呢?

网友A:
问了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问题!
假如:电机在10Hz以下频率运行正常,10Hz以上工作不正常即跳机。原因多是电压提升过高,或降低载波。
另外,要把工况描述清楚,如变频采用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正常与非正常运行时的描述;只有你能了解的工况,别人如何帮忙呀。

网友B:
??????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从你写的表面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牛马效应 。 速度慢扭矩大, 相反速度快 扭矩小了。

网友D(2009-02-14):
也没有说清楚具体的工况,估计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