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软件支持Vista系统吗?

楼主(2008-12-10):
三菱的编程软件支持Vista系统吗?

网友A:
肯定有支持的!

网友B:
支持,我装的就是,不过没帮助,

网友C:
FX那个和GPPW都支持,不过貌似VISTA系统不允许使用其它厂商的帮助文件,不过可以自已看说明书,有专门的学习指南嘛

网友D:
不知道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E:
支持的,我用的8.52,不过没在线通讯过,只是编程,
帮助文件也支持的,不过要到microsoft主页下载个hlp帮助文件的补丁,

网友F:
经试验,使用正版Vista系统
三菱的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可以用,但Q系列的模块设置软件不行

网友E:
7楼的西门子的300的可以,200sp6支持,wincc7.0支持,我都装过

网友G:
同意站长的说法,我已试过了

网友H:
三菱的触摸屏编辑软件好像不能新建工程

网友I:
做工控不应该选用VISTA系统,这是错误行为。

网友J:
Vista系统的USB驱动能用吗?

网友K:
正好回答了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L(2009-02-11):
没有试过

网友M:
我的也是VISTA,三菱的软件都能装,运行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