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IC的定时爆掉

楼主(2008-12-10):
我在的厂,PIC安装时被人做了改动,在运行一个月时候,整个PIC爆掉了,请各位指点,是什么程序,造成的,接线怎末接
诚心诚意

网友A:
很简单,用个时钟功能,当时间到达时,把高压电通入DC24V接口,这个PLC不就玩蛋了吗?

楼主:
我顶,,,,,,,,,,
诚心诚意

网友B:
这也太毒了

网友C:
有意思!就是调试的时候要小心了,万一动作错误,直接把220V转到DC24V上,那就惨了,所以建议用一个空开放在线路中间,空开先关着调试。等确认程序没问题在把空开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个时钟功能,当时间到达时,把高压电通入DC24V接口,这个PLC不就玩蛋了吗?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我想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要是这么做还不如做个定时让它停。

网友E:
装个炸 弹,利用PLC点火!
我又中招了
炸 弹 居然成了炸弹
杨工啊,有必要吗?
老大,哪里人呀

楼主:
一切皆有可能
诚心诚意

楼主:
一切可能
诚心诚意

网友F:
不可能是故意爆板的思想出发点,有可能是用普通变压器做的直流电源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也看到过一家公司的产品为了节约成本,就有一个普通变压器整流后做PLC电源,同时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做交流电磁阀的电流,结果电磁阀线圈短路,导到变压器烧成一一团,导到整个机器的控制系统全部,近半感应器全烧坏,并不是故意损坏
我认于设备制造商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不可能是故意行为...............

网友G:
欠钱也不能这样干是不是!现在欠钱正常,不欠钱不正常

网友H:
两个赖达了!我们做工控有没有这个必要啊!中国的PLC技术本来就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了?还有心思做这个啊??

网友I:
设备厂商一般不会做这种事的,因为万一处理不好不光是设备有问题.人员也可能会出事.

网友J:
有没有可能这样啊!就算把220接到24V,也就爆几个元件,不会整个PLC爆炸吧。
查一下线路看看吧。

网友K:
呵呵.厂商因该不会这么毒吧?

网友L(2009-02-16):
你们想太好。

网友M:
太狠了,要受到法律制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