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10):
各位::
FX2N如果我想用M代替X,Y作为输入输出应该怎样写指令??谢谢

网友A:
应该X1=M1001;Y1=M2001
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哦!!!谢谢我试试

楼主:
---1M80001-----[mov x1 m100 ]这样?不行啊!!!

网友A:
上面打错了!不好意思!Y2=M2001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lwj
你好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