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三菱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08-12-10):
三菱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程序
要有自动回原点

网友A:
1 运行方式:直线的还是旋转的?
2 回零方式:多种,你的是怎样的?
3 外部信号:限位,原点,Z相...你要通过什么来回零?
4 “三菱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程序 ” 用什么控制?怎样的过程?
5“自动回原点” 怎样算是自动???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运行方式:是旋转
2 回零方式:多种,你的是怎样的?
3 外部信号:限位
当接近开关接通电机回原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