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E500说明书可以和CC-LINK通讯的

楼主(2008-12-10):
求助 三菱E500说明书可以和CC-LINK通讯的

网友A(2009-02-15):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B:
E500和CC-LINK之间的通讯手册没中文的,只有英文的,不过这两者之间的通讯是很简单的,只要清楚两者之间的对应地址的含义就可以直接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