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2N220V继电器

楼主(2008-12-11):
MY2N220V继电器来控制DC24V电磁阀接线有什么限制还是?要不要加电容或者什么?我最近去维修发现一个问题是电磁阀频繁工作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PLC没有输出但是继电器断开不了!请问朋友是什么原因?谢谢指导!

网友A:
在阀的接线两端反向并一个二极管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更换继电器,这个型号的继电器已经完全山赛化了,有些产品的质量太离谱了,支持一楼,电磁阀的线圈加二极管保护一下吧,少打些火花的话,继电器能长寿一点点......

网友C:
在阀的接线两端并联个电阻和电容也可以

网友D:
我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是一个做防腐的工厂,当初本来以为是外部继电器有问题但是实际的就是PLC的输出电连点了 ,换一个点用该指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因为频繁的启动 停止,经过的电流总是在高频范围工作,很容易烧毁PLC的输出点,建议 如果该PLC有预留的输出电,更换到其他点上,如果没有另购新机吧。也可以维修,一般都是内部继电器或桥接电阻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 试试看吧,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E(2009-02-15):
同意4楼的,此外最好加个继电器过渡。我们以前也会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