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为什么m1开,y1没有输出?

网友A:
因为双线圈

你看下面M2后也有一个Y1

当程序里有双线圈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这种你应该是Y1前面两个条件,一个是M1,一个是M2

在FX编程手册的前面,专门有提到双线圈这种情况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感谢站长提示,我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