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8-12-11):
-[ DHSCS D296 C251 M13 ] 注释:下行减速
这是什么指令啊?三菱什么系列PLC

楼主:
这是截的图

网友A:
帮你定下 请下面回答!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比较置位,指令的意思是当C251到达D291中的数值时,置位M13。高速计数器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属于中断中的一种。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置位;当C251递曾到或递减D291的值时,M113马上置1。M113的输出不需要等到整个扫描周期结束。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D:
3楼正解
是32位的啊1

网友E:
也来凑热闹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F:
引用楼主hyundai天梭于2008-12-11 10:32发表的 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指令! :
-[ DHSCS D296 C251 M13 ] 注释:下行减速
这是什么指令啊?三菱什么系列PLC
指令的意思有人講過了,至於樓主不知道是甚麼系列的PLC,你看看你自己GX軟件最下方的狀態欄就知道是甚麼系列的

网友G: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没见过,没法帮你

网友I(2009-02-14):
不清楚我也是菜鸟哦!

网友J:
是不是 c251=d296,则m13=1

网友K:
5楼正解

网友L:
三楼的解释的正确,顶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M(2009-05-27):
这个指令没用过。。。

网友N:
太强大了
哎
拜师了
我要拜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