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1):
我公司08年10月份刚从台湾供应商那买了7台三次元传送机械手,电控箱里有如下配件:
   NP1S-22            1PCS
NP1PS-32R             1PCS
UG221H-LE4           1PCS
FALDIC:
RYS302S3-VSS        3PCS
RYS101S3-RSS       1PCS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以上型号都是些什么,另外我急需以上型号的PLC、伺服器的编程软件
不知那位前辈有的卖,多少钱。请留下联系方式。我即与您联系。如有相助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NP1S-22   SPH系列电源模块
NP1PS-32R  SPH300系列CPU
UG221H-LE4  富士UG221触摸屏(两色)
剩下的伺服。

CPU使用D300Win编程软件,我已经在本论坛发过地址。

伺服的设定软件可以找富士电机要,但是不要指望太多,估计凭您个人的能力干不下来,如果没有其他模块,那么这套系统应该采用的是SX总线进行通信的。

关于报价问题,您可以联系富士电机的代理商,如果涉及台湾的话,那么恐怕可以找庆同贸易来咨询一下。

他们上海的联系电话为021-62521122  台北的联系电话为:886-225582121

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相助,我看过你发的D300Win编程软件地址,但上面显示需要提取文件的密码。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上面提到的这套设备上还有一个富士軍規阿法譯碼器。它应该接驳在
什么模块上面,它需要专门的模块来和它配合才能使用吗???
我想问一下您公司的地址在那里以及您公司的联系电话。我公司还有几台日本AIDA的设备用的是早期的富士PLC和触摸屏型号分别是:MICREX-F   F70S CPU和UD46H-ATT2  V2.01可能用的年限已久
现在是故障多多,我们想将PLC和触摸屏换成富士的新产品,不知贵公司能否为我们找到以上两款产
品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价格高点都可接受。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哪位高手有西门子6SE7011-5EP50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请发到我的邮箱yaga215cn@yahoo.cn多谢多谢!悬分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相助,我看过你发的D300Win编程软件地址,但上面显示需要提取文件的密码。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上面提到的这套设备上还有一个富士軍規阿法譯碼器。它应该接驳在
什么模块上面,它需要专门的模块来和它配合才能使用吗???
我想问一下您公司的地址在那里以及您公司的联系电话。我公司还有几台日本AIDA的设备用的是早期的富士PLC和触摸屏型号分别是:MICREX-F   F70S CPU和UD46H-ATT2  V2.01可能用的年限已久
现在是故障多多,我们想将PLC和触摸屏换成富士的新产品,不知贵公司能否为我们找到以上两款产
品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价格高点都可接受。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F系列的PLC的编程适配器价格会非常贵,如果您有源程序的话建议也不要买适配器了,它的替代品将是SPH系列PLC。

当然,您目前还是可以买到F系列的PLC,如F120,F150,但是F80以下的型号已经停产了。

关于UD46H,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该型号,不过您仍然可以致电台北庆同贸易的联系电话,毕竟他们已经卖了将近50年的富士产品了。

以上

楼主: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给我帮助。我以前在阿里巴巴里看到F系列的PLC的编程适配器价格2500RMB,因供应商不能提供相应的MICREX-F系列编程软件所以没有成交。我想知道您的详细通讯方式。以后有富士方面的产品购买,我想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
F系列的PLC的编程适配器价格会非常贵,如果您有源程序的话建议也不要买适配器了,它的替代品将是SPH系列PLC。

当然,您目前还是可以买到F系列的PLC,如F120,F150,但是F80以下的型号已经停产了。

关于UD46H,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该型号,不过您仍然可以致电台北庆同贸易的联系电话,毕竟他们已经卖了将近50年的富士产品了。

以上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给我帮助。我以前在阿里巴巴里看到F系列的PLC的编程适配器价格2500RMB,因供应商不能提供相应的MICREX-F系列编程软件所以没有成交。我想知道您的详细通讯方式。以后有富士方面的产品购买,我想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MICREX-F 编程软件到处都有下载,才15M容量,4张Disk~~

而适配器是有两部分完成的,在最近的交易中,成交价格不低于5000RMB~~或许对方只是提供了您一个通讯模块而非适配器。

您可以去垂询您当地的富士代理商,富士电机应该还有F系列的适配器可供销售。

至于联系方式,您联系庆同贸易就可以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