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X-developer中如何修改D元件的數據?

楼主(2008-12-11):
想修改一個D元件的數據,但在軟元件測試中修改不了,請問大俠們中GX-developer怎樣修改D的數據并上傳到PLC上,謝謝!

网友A:
“軟元件測試中修改不了”
连线后可以改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是连线了,我也是这样改的,填上设置值但D还是原值,我那里会出错呢?版主好人帮帮我,多谢多谢

楼主:
哦,我改的是 D400是FX3U的,应该不是特殊的寄存器吧?

网友B:
你看看程序里是不是有其他地方给D400赋值了

网友C:
先確認D值有無使用,直接以GX-developer軟體修改寫入值即可。

楼主:
明天我试看从软元件内存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