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控产品用什么USB转RS232的线好

楼主(2008-12-11):
我见到市面上的USB-RS232转换线有10多元到几百元的都有,它们有什么不同?一般PLC、工控产品选什么的好呢?(当然越便宜越好,但也要比较稳定、兼容)

网友A:
力特的比较好用

网友B:
我用着这种线,连接过三菱FX,A,Q系列PLC;三菱的F,A系列的GOT;SIEMENS的S7-200./300/400等PLC。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的PLC等很多种。。。。价格是算上快递费,接近200元。

网友C:
我用的一种也不错,是深圳亚辰电通 一根大约60几 我上次一次买回来10几根呢 很好用。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信息。

网友D:
我用的和2楼的一样,很好用,好像175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一种也不错,是深圳亚辰电通 一根大约60几 我上次一次买回来10几根呢 很好用。
既然這麼多,送一根也無妨!

网友F:
我用的只要40块,也挺好的。

楼主:
2楼用的那种是:USB-CIF31吗

网友G:
USB转RS232不大稳定吧

网友H:
又没有朋友有这类线的电路图呢,想自己制作一条玩玩!

楼主:
虽然兼容性不太好,但胜在够方便和适应性广。其他XX卡类不是每台机每个型号都有。

网友I(2009-02-14):
二楼的既然很多,送一根也无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