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高手解答Q plc 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12-11):
请教
今天我在改程序的时候,添加的计时器不计时,什么问题啊,换台机却可以
高手解答下阿

网友A:
下载一片空白程序,再把新程序下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下载空白程序?
何解
新建一个程序,再读出吗
我有重新读出过,程序原来的计时器是正常的o

网友B(2009-02-15):
奇怪,但有时确实有这种情况,估计是程序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