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三相总电流

楼主(2008-12-11):
如题,我现在是380v电压,我测量一相电流是感应的,那么计算三相 总电流公式是什么呢?望知道者告之,同时用什么办法可以简单的直接测出三相总电流呢?谢谢!

网友A:
用钳表吗!

网友B:
三相电功率的计算工式: 功率=(电压*电流)/1.732*功率因数(一般取0.8就可以,如果是电热类的就用1),,,,,,用这个工式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有2楼的方法就可以啊

网友D:
还是 用 钳形电流表方便适用还正确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