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各位大侠:松下FP0的脉冲如何可以停止下来?

楼主(2008-12-12):
请教各位大侠:松下FP0的脉冲如何可以停止下来?

网友A:
什么脉冲?麻烦写清楚一点。

网友B:
印象中是:F1 H1 DT9052
F1 H8 DT9044
记得不是很清楚,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急停模式,如果发现有误请指正,共同探讨
请教各位大侠:松下FP0的脉冲如何可以停止下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