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DCS通信

楼主(2008-12-12):
我有个项目,用315-DP,带E200M,同时用CP343-1和上位机通信,客户要求要和原来的DCS也要通信,咋样组态硬件。我是新手,求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问题是原先的DCS支持何种通讯方式?通讯协议?脱离这两个要素去讨论通讯无任何意义。
以上

网友B:
可以参考S7300使用和手册集,

网友C:
S7-300 《-以太网-》OPC 《---》DCS , 不知这种方式能否可行。

楼主:
原来地DCS支持RS485通信,

网友D:
opc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