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FX1N-40MT做的实验
通常我认为计数器达到预设值之后,即使再有计数脉冲输入,计数器的当前值也不会改变,常开触点一直ON,例如C0,C1
但是我在用C200是却发现并不是如此,当计数器的当前值达到预置值时,当前值继续增加,当然,常开触点一直ON

我想问一下当前值到达预设值之后,有的计数器保持当前值,有的继续增加。
出现这种情况,1,是跟计数器的种类——一般用、断电保持

            还是2,跟PLC的型号有关T或R输出。 1N,或2N????

请明白的高手帮助解决一下,我想会有很多人也不清楚!
加垒电气

网友A:
c200---c219我是以FX2N为例,是32为双向计数器(普通型),他们的加减取决于m8200-m8219接通还是断开,参看一下手册吧,网站就有

楼主:
我问的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方面!!
或者你没看明白
为什么有的计数器到达预设值之后当前值保持,而有的继续改变,
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跟方向没关系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手册。
C200为双向计数器(循环计数)

如果增计数到2147483647,再加一,计数值为--2147483647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多看看变成手册

网友D:
高见,遇见过,没多想,还是楼主细致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多看看手册
★向高手学习☆

网友F:
真的有意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