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GOT的画面保护功能怎么做呀,怎么做了不能用呀,具体的点做法说说,谢谢了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   你要干嘛?

网友B:
设一个开机密码

网友C:
首先,你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屏是什么类型的
既然不知道具体情况,我简单句以下例子

设置换面切换软元件,利用程序使开机后进入基本画面1,在这个画面中就用来进行设置进入主画面(例如基本画面2)的密码,不要设置其它元件了。
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和一个点动按钮。
在程序里做一个比较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自己多动脑!!
自学可贵!

网友D:
比如d0是切换画面的 D1是重叠窗口 你设置一个动作开关,首先跳出D1一个重叠窗口,那个窗口做一个密码输入的键盘,然后程序里去比较,最后输出到你要的画面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