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镀设备控制的朋友进看看!!

楼主(2008-12-12):
有26个工位(包括上,下挂),其中有8个工位镀的时间都是一个节拍时间,节拍为5分钟,几台行车几钩能合理的满足工艺要求?请教同行,因为要做到成本最低又满足节拍时间!

网友A:
两台行车双钓可以了,我做过很多电镀自动线,一般三台行车3分左右吧,你是镀做什么的,是镀铜镍铬还是镀锌还是别的,要不可以联系我QQ97307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