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教我!三菱FX2N步进指令

楼主(2008-12-12):
描述:就是这种情况
谁来教教我!三菱FX2N步进指令为什么STL S0一下就跑到最后去了?它们是怎么用的?感激不尽呀!前几位说得我都不明白呀!

网友A:
SET S0后面有一个STL S0

网友B:
以我之见,还是少用这个指令,将来转型很难的

网友C:
循环了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stl 软件用不了 郁闷

网友E:
呵呵呵二回合

网友F:
6楼高手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G:
仔细看看6楼的,再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H:
就相当于S0的常开触点,但是你最后用END的错误的,至少要先[RST S0 ] 再接一个[RET]指令才能用END

网友H:
哦,我理解LZ 的问题了,[STL S0]就是告诉你现在开始执行S0了,直到下一个STL S*的出现再执行S*并自动复位S0。

网友I:
多练习一下,不难

网友J:
stl指令很好用,但看不到你程序很难说为什么?总之好好学STL吧顺序控制很方便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弄不太明白,
在手掌编程器能用的,有编程软件在电脑就不能照编!

网友L:
可以不用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