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温控制问题

楼主(2008-12-12):
哪位高手能帮本人解决用PLC变频器搞控制冷热水,使出管水温度恒定60度不变..冷热水温度是动态的.

网友A:
加温度模块,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温度模块,PID调节!

楼主:
温度模块我知道,不过水冷热水流量不好控制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学模型,还是要谢谢二楼

网友C:
用温度控制器就可以解决,最节约成本

网友D:
试试让冷水管道出口固定大小,再用温控表PID来控制变频调节热水泵,热水泵流量加大,水温就上升了。

网友E:
用温度模块加比例阀控制流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