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遇到的问题:
1、安装过程:把GX Developer8软件安装在D盘下的GX Developer文件下,没有中文字符,先安装共通环境的SET UP,再安装DX 中的SET UP,安装过程顺利,结果显示安装成功。
2、启动GX Developer8软件,新建工程失败,出现如下画面: 新创建工程失败画面

3、利用此软件读取PLC-FX1N中的程序时,在“在线”菜单下选择“读取”命令,进入“PLC类型选择”对话框,选好后,进入“传输设置”对话框,点选画面中哪个按钮都弹出对话框显示不合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
等候大家的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按GX Developer中附带的安装说明把程序装在C区试试,只有进入新建工程,并在传输设置中设置好COM口才能与PLC通讯!

网友B:
我的GX7一连PLC,读取就自动关闭,
,没办法,只能用简化版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刚才有事了一次把GX Developer8程序装在C盘,结果还是新创建工程失败,真是郁闷啊,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我的电脑不兼容吗,搞不清楚啊。

网友C:
记得顶哦
附件: 三菱软件升级安装方法.txt (1 K) 下载次数:31

网友D:
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我原来遇到过!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E:
我也是这样,C盘D盘都装过,新建和打开都失败,真郁闷,只好卸载

网友F:
重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G:
降低安装版本,比如V7的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H:
是不是勾选了“监视专用”选项了啊?楼主可参考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48.html
按步骤安装试试。

网友I:
重新装系统

网友J: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安装的时候不要把监视专用勾选上,在不行的话只能换个系统了

网友K: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装在人家的好自己却不行。后来重装系统还是不行后来我就装了个3.3版本的就好了你试一下

网友L:
有同样问题

网友M: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用Windows优化大师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N:
安装的时候什么也别勾选,直接简单安装就行了,要是有勾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O:
这种情况已经多次遇到了

我总结了一下解决方法: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222.html

网友P:
唉  我的也差不多问题
  看来只能重装了............

网友Q:
可能沟选了视屏专用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