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9针插口有没有转换口

楼主(2008-12-12):
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9针插口有没有转换口..就是USB转9针口..不知道性能会不会改变..转换了会是一样吗?????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用,如果做通讯监测反应要差点!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B:
用USB转COM口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用PCMICA转RS232

网友D:
现在电子市场很多的USB转234接口的数据线,有的质量差的是用不了的,要有驱动程哦

网友E:
最后50元以上一条的

网友F:
PCMICA转串口的是硬件的,做工控比较好,usb转的有时候会有问题

楼主:
这么多......就没有具体点说明到底USB 转9针插口和原电脑的9针插口的差异....USB转9针插口到底能不能和电脑的9针插口一样可以和所有PLC通信
..它会不会出现不同处......想换笔记本可是现在的笔记本都是USB插口

网友G:
强烈推荐使用PCMICA转串口,其次是USB转COM。

网友H:
有专用的USB数据线卖,可以上这里看看:
http://www.fourstar-dy.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强烈推荐使用PCMICA转串口,其次是USB转COM。
赞同

网友J:
用USB转接口就可以啦 十几块钱就搞定

网友K:
我的笔记本勇者的东西,目前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工控设备,单纯的USB---RS232能很顺利的连接三菱PLC的FX[包括FX3U],A,Q,系列,F,AGOT系列,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SIEMENS的S7-200,s7-300/400等,还有一些品牌的伺服驱动器等。USB线价格加上快递费接近200元。

网友L:
直接用usp转就可以了 现在用这样的通讯线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M:
可以是可以就是有人反应不是很稳定。一般都是监控时才会有问题。如果驱动不行,找我吧。上次在网上找到一个不错。东西还是要价高一点的好
ygwpxq

网友N:
强烈推荐使用PCMICA转串口,还是用它吧?!

网友O:
我今天买了一个联想E42L带232口3500元

网友P:
我现在就遇到了三菱的PLC或者威纶的Eeiview触摸屏分别与笔记本电脑无法通信的问题,无法上传和下载程序,连接线是USB转9针D型串口的。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北京哪里可以买到质量可靠的PCMICA转串口或者USB转串口啊,多谢啦!!

网友Q:
同意九楼的意见

网友R:
我一直都选有RS232的本子

网友S:
你买DELL的不就有了

网友T:
去市场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U:
一般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