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为什么我的除法指令在监控的时候变成红色的,也不运算呢

楼主:
在线等候高手的点拨

楼主:
为什么我上面的vw1是6400到下面一个网络怎么成6144了哩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
改成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
改成浮点数

可以加个QQ咨询一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
改成浮点数

51712044我的QQ,有空教一下哦,谢了

楼主:
对了,怎么将V W中的数据转成浮点呢
或是怎么从模拟量模块中直接读浮点呢

网友B:
先把VW1、VW3改为VW4、VW6(如果没有其它地方用到)再说;VW0、VW1、VW2、VW3这样四个一起使用肯定不会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VW1、VW3改为VW4、VW6(如果没有其它地方用到)再说;VW0、VW1、VW2、VW3这样四个一起使用肯定不会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C:
只是你对西门子PLC的数据表示方法不了解,只要查一下编程手册就知道了,还有在编程时先用参考数据显示一下你用变量,确保该变量是唯一的,不要有冲突,你做的程序就是变量有了冲突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