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12-13):
以前打开LG-PLC的程序都要先打开软件,再点工程,点打开工程等,现在下载了这个
程序之后,直接点PLC程序 就可以打开了,以前不能的。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WINDOWS的默认打开方式被改变了。
右击要打开的文件,选择属性——常规——打开方式——更改——选择程序——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按这样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在选择程序这项中找不到
这个。

网友B:
呵呵呵呵。。小蜜蜂啊,你好啊,有看到你了,呵呵呵呵。。你的个性宣言很有个性的啊,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哦 写谢谢了 很好

楼主:
3楼的大侠,你的“文件夹选项”是怎么弄出来的啊?谢了啊!!

楼主:
哦,知道了!gunchunyi=郭春易?

网友B:
呵呵呵呵。。小蜜蜂啊。名字前面的正确,后面的不对。。。呵呵呵。。。

网友D:
折和哈说出口哈开始 爱思考和啊哈哈

网友D:
吉萨感到骄傲是解决升级好就

网友D:
收购成都啊是畅还是低好受到很多vwdihw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