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估计只是电源烧坏比较容易修,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正台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也亮,基本正常,最后给欧工用电脑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问题: 用FM355控制一个PID回路在test的状态为什么读不上来PV值?

解答: 因为FM355内部有一个处理器独立于CPU处理已被参数化的PID参数。CPU与FM355进行数据交换必须调用FB31、PID_FM如改变PID值设定点值读PV值等每次修改一样必须设置参数Load_Par为1参数传到FM355后FM355复位Load_Par。同理读PV值等操作也是一样置 Read_Var后PV等变量送到CPU DB中FM355复位Read_Var所以要得到连续的PV(反馈)值必须连续置Read_Var为1这样就可以读到PV值(可参见例子程序 FM_PIDEX:FC100)。

问题: 怎样用笔记本电脑把用户程序写进Flash Memory Card?

解答: 1) 首先建立PC机与CPU MPI口的通讯。
      2) 清CPU的程序并关电源插入CPU的Memory Card槽中打开电源使CPU置入"Stop"模式。
      3) 选择所需的程序"Block"包括程序及硬件组态再选择命令按钮。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这样用户程序就下载到FLASH MEMORY 中.注意:这个功能将删除原有的CPU Load Memory 和flash memory card 程序。
      4) 在置CPU上的开关到RUN模式这时用户程序从FLASH

问题: FM450-1在接好线以后为什么读不出编码器的值?

解答: 1) 首先要检测连接是否接好。
      2) FM450-1的参数化是否与外部设备一致如编码器的输入信号PNP、NPN等。
      3) 另外 编码器的电源信号与CPU的地(背板接地)是非隔离的所以4号端子必须连接到CPU的地。如果编码器是电源外供也必须把外部电源的地与CPU的地相连。 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问题: 为什么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解答: 要检查一下首先在软件组态中要选择编码器类型(为24V)再检查一下FM350-1侧面的跳线开关因为缺省的开关设置为5V编码器一般用户没有设置开机后SF灯就会常亮。另外还可以看看在线硬件诊断可以看看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否模板坏了。

问题: 怎样设置PC-adapter参数?

解答: 1) 首先选择PC-adapter作为下载工具在PC的"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双击"PG/PC interface"在"Access path"中设置参数。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中选择S7 Online(STEP7)选后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选择"PC adapter(MPI)"或"PC adapter (Profibus)"。假设你利用Profibus接口进行编程时这样PC-adapter就作为STEP7程序的下载工具。
      2) 组态adapter的接口参数包括PC的传输速率MPI接口的传输速率。在PC/PG interface中选中 PC-adapter作为下载工具后单击"properties"后在"MPI"栏中激活"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Address"通常为0作为编程器在MPI网上的站号。在"network parameter"中选择" PC-adapter"MPI接口端的传输速率以适应整个MPI网缺省为MPI 187.5Kbps用户不要改为19200否则整个网的传输速率不一致。在"Local connection"中组态"PC-adapter"串口端的传输速率缺省为19200"COM port"为1"PC-adapter"的拨码开关缺省打开在19200一端上。
      3) 如果是Profibus(集成DP口)编程选择 PC-adapter(Profibus)及传输速率1.5Mbps时即可。
      4) 正常通讯时无操作命令时PC-adapter上只有电源灯亮。通讯时通讯灯也亮。参数设置好后仍然能建立通讯也应该检查一下RS232电缆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