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问题: CPU全面复位后哪些设置会保留下来?

解答:当复位CPU时,内存没有被完全删除。整个主内存被完全删除了,但加载内存中数据,以及保存在Flash-EPROM存储卡(MC)或微存储卡(MMC) 上的数据,则会全部保留下来。除了加载内存以外,计时器(CPU 312 IFM除外)和诊断缓冲也被保留。具有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全部复位之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也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 在全部复位之前设置的保护电平也如此保留。

问题:更新CPU 41x的操作系统后MPI和PROFIBUS接口的设置保留吗?

解答:如果更新了一个CPU操作系统后,必须重新加载程序,因为CPU已经做了一次全面复位。具有一个MPI接口或一个组合MPI/DP接口的CPU只在操作系统更新前保留接口所采用的当前地址和波特率。另一方面,另一个PROFIBUS地址被完全删除,不能再访问。重要事项:重新设置PG/PC之后,与CPU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MPI或MPI/DP接口来建立。注意事项:在操作系统更新之前设置的保护电平和MPI地址一样会被保留。 提供的下载中关于如何更新一个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可用于各种CPU的操作系统。

问题:如何在PROFIBUS DP网络中改变响应监测时间?

解答:如果总线配置文件设置为"user-defined",那么响应监测时间只能手动改变。否则,相应的域变灰,无法进行更改。 /p 以下是对相关对话框的描述: 选择一个总线构件,双击。在注册表"General"中,点击按钮"PROFIBUS",并转到"Parameter"。 点击"Properties"。总线配置文件可以在"Network settings"中改变。如果点击"Bus parameter",将会显示响应监测时间。 /li 该时间可以自动计算。为此,点击按钮"Recalculate"或在输入一个位于 15.000 和 975.000.000 t_bit之间的值。响应监测时间对于整个PROFIBUS DP网络有效。

问题:哪种信息存储在SIMATIC S7-CPU的诊断缓冲中?

解答: 系统诊断用于识别,评估和显示发生在自动系统中的错误。为此,在每个有系统诊断能力的CP 和模块中,有一个包含所有诊断结果详细信息的诊断缓冲器。 错误由模块的操作系统识别 作为整个系统内的唯一编号(起因) 包括错误发生的位置和时间并用纯文本显示。错误历史也被记录,因为该错误消息自动存储在诊断缓冲中,无需用户帮助。系统诊断的基本功能包括操作系统的所有错误事件以及用户程序的程序顺序中的一些特性,它们存储在诊断缓冲器中,并带有时间,错误编号及附加的相关信息。此外,用户可以在诊断缓冲中输入用户自定义的诊断事件(如关于用户程序的信息),或发送用户定义的诊断结果到已连接的站中(监测设备如PG,OP, TD)。 诊断缓冲器 诊断缓冲器能够 更快地识别故障源,因而提高系统的可用性。评估STOP之前的最后事件,并寻找引起STOP的原因。诊断缓冲器是一个带有单个诊断条目的循环缓冲器,这些诊断条目显示在事件发生序列中;第一个条目显示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如果缓冲器已满,g 最早发生的事件就会被新的条目所覆盖。根据不同的CPU,诊断缓冲器的大小或者固定,或者可以通过HW Config中通过参数进行设置。 /p 诊断缓冲器中的条目包括: 故障事件 操作模式转变以及其它对用户重要的操作事件用户定义的诊断事件(用SFC52 WR_USMSG) 在操作模式STOP下,在诊断缓冲器中尽量少的存储事件,以便用户能够很容易在缓冲器中找到引起STOP的原因。因此,只有当事件要求用户产生一个响应 (如计划系统内存复位,电池需要充电)或必须注册重要信息(如固件更新,站故障)时,才将条目存储在诊断缓冲器中。 /p 在操作模式STOP下,不处理用户程序。因此,不存有因用户程序引发的诊断缓冲条目。 诊断缓冲器中的条目不包括: 临时性错误 统计信息或跟踪记录关于数据或服务质量的信息循环OB启动调用循环发生的故障事件通常仅在第一次输入,在此之后,只有当引起错误的原因被识别后才输入。这确保溢出不会覆盖重要的条目。通过在线帮助,用户可以分析诊断缓冲条目,并找到可能的原因以及事件的补救措施。 诊断缓冲器的合理评估 诊断缓冲器的合理评估一般是通过诊断工具-如S7 系统诊断来完成。用户程序可以从诊断缓冲器中读出,然而,不能用它来减少控制器对于用户程序的反应。

问题: 为什么在2月29日这天关闭CPU 945后,它不能正确地将日期从29.02改变到01.03?

解答: 如果为CPU 945的硬件时钟设置了一个不等于0的校正因子(当前固件版本为Z03),并且在日期改变时,C PU位于断电状态,那么在闰年从29.02到01.03日期改变不会正确执行。 示例:设置日期为29.02。设置时间为23:59:00。现在关闭CPU,一直等到日期已经发生改变。当重新打开时,C PU上的日期仍旧为29.02的23:52:50。 校正因子不等于零的设置导致在闰月时计算了错误的时间校正值。然后,硬件时钟也被设置到该错误时间和日期。 /p 补救措施: 如果使用一个等于零的校正因子,就不再会发生时间漂移行为。可以自己设置校正因子。

问题:哪些驱动器支持SIMATIC的新功能"Clock Synchronization"?

解答: 从固件版本V3.1 开始,SIMATIC S7-400 系列的CPU支持新的TIA系统功能"Clock Synchronization"。时钟同步在等距DP循环,I/O模块和用户程序之间做一个直接的链接。时钟同步功能由完整的产品组"SIMODRIVE"和"MASTERDRIVE MC"所支持。 组态驱动器的要求是从V5.2 版本以上的Drive ES Basic,STEP 7 V5.2 和用于S7 400 CPU的固件版本V3.1。在此请注意仅有CPU的内部DP接口可用于通信。

问题: 在冗余数字输入模块上有差异时,在映像中输入什么?

解答:在PII(输入的过程映像)中,冗余数字输入模块的最后一个均值有效,直到错误定位。在出现差异的情况下,由 CPU识别为故障的模块处于钝化状态(CPU不再读入有关的输入字节)。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非钝化状态模块的值有效。在此之后,错误不再可以被识别,因为在非钝化模块上的信号总是被CPU以正确的信号来接受。 确保故障数字输入模块的本地化仅可通过I O类型(互连)与FLF(故障本地化工具)才能实现。

问题: 为什么需要在一些外围模块中使用一个SIFI-C滤波器?这些模块是如何连接的?

解答: 对于几个外围模块,必须使用一个SIFI C滤波器,因为在CE认证中使用了该滤波器,以满足HF吸收和散发的要求。关于在模块上该使用哪种滤波器的信息可以在当前目录或在当前系统手册中找到。对于数字输出模块,滤波器必须切换到负载电压源,对于数字输入模块,必须切换到模块/传感器电源。对于模拟模块,滤波器必须切换到模块电源。可以使用同一种滤波器,用于一组输入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