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高人,在进入F930触摸屏基本设置都有密码的情况下如何连接PC解密?  请高人指点!先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F930上的232与西门子PLC通过转换口连接了,还有一个422未用!按F930上的左上方开机提示要密码进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930和PC连接,是要占用那个232口的啊。你先不要连接PLC,线和PC连接,解密后再连接PLC就可以了。

楼主:
试试!先谢谢GUOCHUNYI!请问用哪种解密软件好?我试过好多种都不行!

网友B:
用三菱F940解密V2版就可

楼主:
请问四楼解出的记事本文档如何去找密密码?
?禤??????<?
??鲂????????| ???????????| ??瘀?????????| ???????????<? ???P????????< ?????????<? ??鸲?????????| 6????????| ?????????????< ?禤???????<? ??????????| ????????| ??瘀????????< ??????????< ???P?????<? ????????|? ??????????| ? ???????????|?????????<???????????<????6????????| ????????| ??鯬????????< ?????????< ???P???????<? ???0 ????????????| ??????| ? ? ???????<? ??瘀???????|? ?禤???????<? ??瘀?????????| 6????????| ???????????| ??????????< ???????????| 鯬???????<? ????????????| 6?????????| ??瘀?????????| ?????????| ???????????< ?禤???????< ??瘀???????| ?????????| ??????????<? 鯬???????<? ??鯬??????<? ?禤??????<? 6????????| ??  ????????????| ????????< ???????????| 鯬??????<? ??6??????|? ????????| ??鸲?P???????<? ?????????< ???P???????< ?缎???????| ??瘀?????????< ????????????| ???P????????< ?????????| ???????????<? ??????????| ??瘀??????????< 鯬??????<? ??6????????| 6??????????| ?????????<? ? ??鯬???????<?
????????| ??瘀P???????< ?????????| ??????????| ?????????| ??????????< ????????<? ???禤??????<? ??????<?  ???P??????<? 6???鯬???????<???????
??? ???????????< ???禤???????<? ??????????| ???0???瘀?????????| ??瘀P???????<? ?????????| ???P????????< ?禤??????|? ????????????| 6???????|? ???P??????<? ?缎????????| ???????????| 6????????| ???????????| ????????<? ????????????| ?????????| ??瘀P??????<? ???????|  ?|????????<?
??鸲?????????| 鯬??????<? ??????????| ?????????| ??6????????|? 6?????????| ??????????<? ?????????< ???缎???????| 鯬????????< ??瘀???????| ??????????| ???禤???????<? ?禤???????| ??????????| ???????????| ???????????<  ??鯬???????<? ??????????<?
6????????|? ???????????| 6??????????| ??????????<? 6????????|? ??????????| ???????<? ????????????| ???????|  ???瘀???????<?
?????????< ??鯬???????< 6???????| ???????????<? ?????????| ???P??????<? ?????????|? ??瘀????????| ?缎?????????| ??瘀?????????| ?????????< ??鸲????????| ?禤???????< ??????????| 鯬???????<? ????????????| 鯬????????<? ??6???????| 6???????| ?鯬???????<?  ?????????<????P????????< 6???????| ????????????| ???????????| ?????????|? ?????????| ??瘀P???????<? 鯬???????< ?6?????????| ? ???瘀???????<?????????<?

网友B:
往下拖看到连续数字便是密码,如看不到数字可能没有密码,解时出现输入密码框,不要输入数字直接点确认试试。

网友C:
没见过,没法帮你

楼主:
回7楼的高手!你上传的软件降一些威望好吗?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下!
回8楼的高手!我都试过了!是不行的!谢谢楼上楼下的帮助!

网友B:
F930我们都在用,如有密码,只要解出密码,上下载很方便,屏的程序能上载吗?

楼主:
按左上角通电等一下就会出现要输入密码键盘,如果不按其它,通电的话就只出现一个开机屏,再也不显示操作画面.11楼有什么方法?麻烦你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B:
还是有点搞不清,屏与PLC通信连接了吗,D盘F940文件夹里有没有看到密码,假如屏没有密码,屏与PLC原配通信,进不了系统设置,可能屏对PLC设了密码,上载PLC程序,梯形图里找到密码,说清楚点应该能解决。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200PLC通过485转232与GOT连接,我能不能找一个422转232的与PC连,去解密,因为GOT上只剩下422的口了!因为刚开始学西门子,有很多东西都看不懂!谢谢BCDEFGGG!

网友D:
屏幕上要求输入的,应该是分级审查密码
根据下面的贴解了密码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9092.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6420.html
破解了传输密码和分级审查密码,然后读出程序,删除密码再上传
传输密码并不影响是否能通讯上,但会影响能否下载

网友B:
楼主,你到现在还没说清屏的密码解开否,程序上传了没有。

楼主:
屏没有解开密码,西门子200PLC已经上载了程序!谢谢15楼!我试下站长的办法!

楼主:
站长的两个解密都用了!第一解出F940.TXT内没有连续的数字!第二个如何用都不会!补丁出来的文件是乱码,如何转换??应是好象有调试命令的软件!望站长和高手们多多帮助!!

网友E(2009-02-13):
怎么没有权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