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A系列的68AD模拟量模块,CUP后面是通讯模块,32点,通讯模块后面才是68AD模块也是32点的。
现在我要用这个模块的第一通道进行0-20mA的电流转换,将结果送到D10
我自己写的程序如下
LD X21   TO H2  K20 K1 K1
LD X21是启动标志,也就是READY信号。
H2是模块的首地址
K20是缓存寄存器的首地址
K1是只用通道一
最后一个K1是读1个字的内容
后面就是 LD X21 FROM H2 K20 D10 K1
现在我就是这个结束标志不知道是不是X21,还有这个FROM指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各位大哥知道的话帮我写下啊,什么才是启动标志,结束标志,按照这个要求,TO,FROM 又该怎么写呢?
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的程式有問題,
Buffer Menory  K20→是CH1數值輸出區,只可讀出(請用From指令),不可寫入(不可用TO指令)

网友B:
A68AD说明书. A68AD.rar (228 K) 下载次数:30

楼主:
谢谢1楼和2楼的。那么这个TO的指令应该怎么写啊,FROM是不是对的?我第一次搞这个,不懂。还请各位指导下啊。

网友C:
LD X21   TO H2  K20 K1 K1不对,那个说明书里的例子看看很容易明白的

网友D(2009-02-06):
大A和小A的缓存寄存器是不一样的,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