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这是用GX软件打开的程序,如果有仿真软件那最好,打开后先置位m13调用子程序p2,然后再在p2的子程序
中置位m14然后点动m40,这时M42的线圈接通并自锁,t20开始计时当t20的触点接通时y15并没有置ON
很奇怪,但是点动X7时K99999的数据却能进入D200和D201中。不管我是用仿真软件还是实机操作Y15就是
不能置ON,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没用,拜托各位帮我解解这个迷啊!!
http://www.rayfile.com/files/b3b077c0-c8d4-11dd-b911-0019d11a795f/

网友A:
只要在程序的这个Y15换成没用过的M100就能动作。
所以,应该是双线圈的原因,可以这样,把所有的Y15换上不同的M,最后把这些M统一输出到Y15,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程序的这个Y15换成没用过的M100就能动作。
所以,应该是双线圈的原因,可以这样,把所有的Y15换上不同的M,最后把这些M统一输出到Y15,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换成辅助继电器确实行,但是我怎么查也查不出出现了双线圈啊?麻烦能指出哪里出错了吗?(我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想
查出问题的根源。)

网友B:
双线圈的缘故,把T21后面的那个-----------(Y15)删掉就好了。否则每次程序执行的时候都将该输出状态作为最终结果。

网友C:
3楼的正解。

楼主说 (目的不是解决问题),那来这里提问干嘛。有点莫名其妙?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这里的达人真是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