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与触摸屏WEINVIEW无法通信

楼主(2008-12-13):
我的笔记本电脑与触摸屏WEINVIEW用RS232缆线(一端USB接口,另一端9针D型公接口)相连,可是绝大多数情况是,既不能从触摸屏把程序下载到电脑里,也不能把程序上传到触摸屏里。偶尔会互相成功,几率太小了。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换一条好点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建议楼主选用力特牌的。

网友B:
买条好点的线大概就七八十块的样子 不要买便宜的那没有用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C: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搞了半天,是电脑的COM口和屏的不一致!

网友E:
楼主换一条好点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建议楼主选用力特牌的

网友F(2009-01-13):
我也是遇到,换线接好了

网友G:
用串口卡比较好用

网友H(2009-03-02):
既不能从触摸屏把程序"下载'到电脑里,也不能把程序"上传"到触摸屏里。{触摸屏把程序" 上传'到电脑里 。 把程序"吸取下载"到触摸屏里}??

网友I:
我也用NOTEBOOK试过这个现象,曾怀疑屏坏,后用座机9针232搞好,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一条好点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了,建议楼主选用力特牌的

网友K:
USB转串口线是哦有这个现象!

网友L(2009-05-0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M:
接口转接要好一点的连线 我以前买的便宜货不好连接 换好一点的力 特就ok了

网友N: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使用的串口卡

网友O:
见议大家不要用USB转232,误事,我的触摸屏用USB口下载时也是经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