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安川变频器启动后低速时电机会一会正一会反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8-12-13):
各位大哥: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变频器616G5启动后低速时电机会一会正一会反,高速时又正常请问为什么?
如知道请发QQ:869286418@qq.com 谢谢!

网友A:
请问是使用在什么场合?提升还是》。。。。。

楼主:
是用在岳隆120电缆押出机上的主机,是90KW的

网友B:
有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频率是多少开始有这个现象的??

楼主:
不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因为开机后电机一直在跳动

网友B:
频率是多少开始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C: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可以将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看行不行

网友D:
是不是缺相啊?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楼主最好说详细一点,比如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用上编码器

网友F:
控制方式:转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频率给定的方式?
0-+10V正转,0- -10V反转

网友G:
拖动有张力的机械频率很底的时候可能有这种形象,你要改变一下减速机的比值,错过那段底的频率.

网友H:
这种情况是低频时转矩太小,变频器抖动,看起来象是一会儿正一会儿反,提高转矩就可以了
变频器销售与维修,单片机工控板的开发与销售,仿三菱PLC,单片机开发,出售变频器图纸,变频器说明书大全,http://liheming.jimdo.com
安川变频器启动后低速时电机会一会正一会反请问为什么?
http://ymmfa.com

网友I: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提高转矩,禁止反转,还是不行,最后检查是由于有一根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J:
八成是变频器出了故障, 我经常遇到

网友K:
说得不太详细,觉得根参数无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缺相啊?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M(2009-02-12):
很难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