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有关S7-200多个PLC与TD200的通讯

楼主(2008-12-1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四个PLC与TD200通讯,检查主要连接线是这样的全部的3号针连在一起和8号线连在一起。如果要进行监控的话,连接线要怎么做。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懂点的高手也可以说一点给我知道一下。。。。

网友A:
目前TD200只支持单台PLC。使用TP177A吧

网友B:
怎么不行呢 好多年以前就有人实现 多PLC与TD200通讯了
PLC之间资料共享 TD只与一个PLC通讯 在程序里写好就行了

网友B:
这是变相通讯 呵呵 一个意思啊

楼主:
我们公司有很多设备都是用一个TD200与三个PLC进行通讯的.就是读不到数据块的注释.请高手解说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本人用过TD200,觉得和一台PLC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在编程时做好就可以了,和多台PLC联接没试过,查过资料,好像不怎么支持。

网友D:
只要将TD200的向导做就好,主要看变量地址和数据就好!简单

网友E(2022-04-19):
一个200读进来用PPI共享就行了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